怎么用502加固木桨?

楼主(2009-09-11):
很多模友都要射木桨的经历,更多提到用502加固木桨,但没有具体描述,是整个桨都涂,还是只涂局部?请模友指点,谢谢!

网友A:
孔的周围,桨根部

网友B:
随路打听
桨根部如果也包了皮也要割开来涂吗

网友C:
不用切割的,可以渗透。

网友D:
木浆浆根没有包皮呀!就从那里把502侵进去~

网友E:
射桨,是有点可怕~

网友B:
嘿嘿 我的原厂275桨是有包皮的。
包皮的好像也是不能渗透进去的。

网友F:
吧502滴到孔里就渗透进去了!还有桨根的底部(不是上面,二是最底端,木质有很多小孔,502很容易就去,涂在上面是进步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