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尾巴舵机,尾旋翼总成在锁尾性能中的比例

楼主(2009-09-11):
要想尾巴锁的好,

陀螺  25%
尾巴舵机  30%
尾巴机械精度,已经顺畅度等状态 45%!

下面补两贴讲讲锁尾

网友A:
LZ,我不同意您的比例划分

我是直机新手,
目前用的是飞越450+401+辉胜12克金属X3+辉胜九克,
现在水平停留在旋停和简单航线阶段,尾舵机臂用的从里数第二个孔,
我量了下,好象只有八毫米左右,
但目前个人感觉锁尾不错.
我上星期换过一种很差的陀螺,0407(以前飞固定翼用过的),其他舵机和设置不变
感觉尾巴飘得厉害,稍急推油,尾巴就不知道转哪里去了.
所以,以我新手浅见,影响锁尾性能的三个因素各占三分之一,都十分重要
当其他两因素良好时,剩下的那个因素对锁尾性能的影响是百分之百的
我水平菜,目前还没有用过9257
以上妥否,请LZ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机新手,
目前用的是飞越450+401+辉胜12克金属X3+辉胜九克,
现在水平停留在旋停和简单航线阶段,尾舵机臂用的从里数第二个孔,
我量了下,好象只有八毫米左右,
但目前个人感觉锁尾不错.
我上星期换过一种很差 ...

其实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尾推的顺畅度和精度
其次是舵机,陀螺的影响,普通飞飞,包括简单的倒飞之类,一般陀螺区别很小

网友:
LIUYIN说的可能是ESKY-0704, 这个不是锁定式陀螺仪,所以难弄

网友B:
401+双推+9527解决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1+双推+9527解决一切。

401 不解决一切,
如果单推使用了光驱导轨,那么单推性能大于双推。
401+9257 不解决尾推瑟的问题,这是机械调教问题,和电子设备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1+双推+9527解决一切。

最近正在学习3D。希望问一下,401+9257+双推,能够调教到猛烈上下推油门杆(油门由40%增到90%,桨距由0至+9),基本不甩尾的程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正在学习3D。希望问一下,401+9257+双推,能够调教到猛烈上下推油门杆(油门由40%增到90%,桨距由0至+9),基本不甩尾的程度吗?

可以,单推都可以,甚至不用401+9257都可以,但是有个前提,你的尾推必须无比顺畅,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双推,但是有的双推设计上有问题那是肯定的。甩尾的原因就是尾巴推力不对。
推力不对就2种情况,一种是转速不对,一种是尾螺距不对,
尾螺距不对的话就要检查是舵机的问题还是尾推顺畅的问题了
如果是尾推顺畅问题,那就要好好调试机械了。
如果你要绝对高性能的话,尾轴最好换掉,换成光驱导轨做的尾轴。并且仔细检查蟹抓,尾推轴套,尾桨夹子活动的顺畅程度,因为这些玩艺决定了大半的锁尾性能!并非双推就一定好,把这些都解决好,再用401+9257才能锦上添花。
具体要达到的标准如下:
1.用自己的手去尾推杆,必须几乎感受不到阻力(顺畅度)
2.轻轻拉尾推杆,尾推就有尾小的螺距变化(精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飞机一定要调教好,不得有过大的共振
这样401+9257才能事办功倍
一般情况下,就算不用401+9257,只要尾巴调教舒服,只要尾舵机不要太慢,力不要太小,哪怕不是9257,正负10度范围内,你都不必担心甩尾

网友:
多学多看,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单推都可以,甚至不用401+9257都可以,但是有个前提,你的尾推必须无比顺畅,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双推,但是有的双推设计上有问题那是肯定的。甩尾的原因就是尾巴推力不对。
推力不对就2种情况,一种是转速不对,一 ...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解答,显然我的机械部分在尾推顺畅度和震动方面,没有达到这些要求。
现在有2套电子,第一套是401+S9257,第二套是KDS800+D261HB。周末这2天一定按这些标准好好调试一下,争取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解答,显然我的机械部分在尾推顺畅度和震动方面,没有达到这些要求。
现在有2套电子,第一套是401+S9257,第二套是KDS800+D261HB。周末这2天一定按这些标准好好调试一下,争取锁尾。

锁尾肯定能搞得定,最后一部工作,就是 注意以下尾桨的桨平衡,否则尾巴会不规则抖动(上下抖动居多)

网友D:
俺只用过GY401和SKY500 个人认为陀螺仪的比重还应该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单推都可以,甚至不用401+9257都可以,但是有个前提,你的尾推必须无比顺畅,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双推,但是有的双推设计上有问题那是肯定的。甩尾的原因就是尾巴推力不对。
推力不对就2种情况,一种是转速不对,一 ...

尾舵机力度和速度不够的话,尾推再顺畅也没用,照样在大螺距变化时锁不住尾。另外,尾巴的顺畅固然重要,但如果尾舵机力量够的话,就算尾推略微有点涩也没问题,倒是尾巴的虚位对锁尾的影响更大。
总的来说,  陀螺仪,尾舵机,尾旋翼总成在总体锁尾性能中不存在什么比例的问题,倒是有瓶颈问题,只要有一部份性能不好,哪怕另外二部份都好到无法再好,还是会严重影响到整体锁尾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只用过GY401和SKY500 个人认为陀螺仪的比重还应该高些
\
陀螺仪比重远低于舵机!
见过有人用0704A 刷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