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直升机锁尾攻略之尾推舵机精度篇

楼主(2009-09-11):
尾推行程不同,对应尾舵机使用的孔位不同,此时选择孔位,不光要考虑扭矩,还要考虑如何利用好舵机的精度,甚至避开舵机精度不足的缺点
如下图2个尾推,假设一个450尾推 A,一个200尾推B,已知尾推A的行程大于尾推B的行程。
下面推论如何利用舵机的精度。
因为,尾推A总行程 〉 尾推B总行程
所以,  使用最外侧孔位时,舵机转动的角度也不同,接200尾推时,转动的角度小,接450时转动的角度大。

我们又知道舵机定位依靠的是电位器和脉冲比较,
所以接200尾推时,用到的电位器阻值变化范围小
接450尾推时,用到的电位器阻值变化范围大。

我们又知道,电位器同样存在精度问题,所以,用越外侧孔位,电位器阻值变化范围越小,精度越差
反之精度较高

所以我们选择舵机孔位时候,还要考虑飞机的尾推结构和舵机实际情况,因为不可能人人都用9257,人人都用5084mg,因为有的舵机,有时候电位器也不太好,只是影响精度的因素。速度快,力大并不能代表一切,必须有精度!3个因素缺一不可

网友A:
如果舵机速度快,尽可能选舵臂内侧的孔,通过加大舵机行程来满足尾桨矩,还能增加舵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舵机速度快,尽可能选舵臂内侧的孔,通过加大舵机行程来满足尾桨矩,还能增加舵机扭矩。

是的,如果舵机速度慢,就用外侧的孔位,这时候就要祈祷你的舵机精准度了

网友:
好文!再顶你

坐小板凳慢慢学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B:
再问一下楼主

我是直机新手,
目前用的是飞越450+401+辉胜12克金属X3+辉胜九克,
现在水平停留在旋停和简单航线阶段,尾舵机臂用的从里数第二个孔,
我量了下,好象只有八毫米左右,
但目前个人感觉锁尾不错
LZ帮我分析下,这正常么?

网友:
尾舵机和斜盘舵机,哪个负荷大?  肯定是尾舵机的负荷大!(需要更大的扭力)
而且现在舵机速度都不慢,更需要的是力量,精度和更细腻的超控感!

经过实际结论得出
以相当于辉盛的舵机舵臂长度来说,斜盘舵机为从中往外第3孔,尾舵机是从中往外第2孔,是最佳孔位!

网友:
我也学鸟哥,一个回复,回两个帖子

我是电直新手,很新很新的那种
但我知道通常情况下,电直的尾舵机相比斜盘舵机而言,需要的是更高的速度和精度,
而不是扭力!
顺便再说一下,我目前的水平仅仅停留在正飞旋停阶段,
倒飞的不会,更不会猛弹,从没有砍过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机新手,
目前用的是飞越450+401+辉胜12克金属X3+辉胜九克,
现在水平停留在旋停和简单航线阶段,尾舵机臂用的从里数第二个孔,
我量了下,好象只有八毫米左右,
但目前个人感觉锁尾不错
LZ帮我分析下,这正常么 ...

第一,你的感度设置多达
第二,把舵机的安装图贴出来

网友:
200尾推B,已知尾推A的行程大于尾推B的行程。
------------------------------------------------------------------------------------------
那是你的英泰200个例, 颶風200和火狐200的尾推行程相对来说
比一般的450要大

网友:
还有舵机速度快才可以用外侧的孔位, 取得更好的锁尾的效果
速度慢,用外侧的孔位,行不通的,追尾

网友C:
还有:
鸟兄说的不太清楚, 450以辉盛舵臂长度来说,尾舵机是从中往外第2孔,是最佳孔位!
----------------------------------------------------------------------------------------------------------------
从中往外第2孔,到底是哪个孔呢,
不如说从最里面算起第4孔, 或者从外面算起第2孔,GL原厂用的就是这个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
鸟兄说的不太清楚, 450以辉盛舵臂长度来说,尾舵机是从中往外第2孔,是最佳孔位!

从 ...

网友:
完咯 鸟人参与的帖子 迟早要水 可惜这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