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拨转450大桨,能转几圈才算正常?

楼主(2009-09-11):
总怀疑自己的450系统太紧,拉直后用手拨转大桨,惯性只能转3圈左右。正常应该转几圈?我的系统是不是调得太

网友A:
3圈太少了,感觉应该7-10圈样子吧,手拨也有力度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圈太少了,感觉应该7-10圈样子吧,手拨也有力度问题的

如果是带版的,估计是皮带太松了,换成轴传动还差不多。
另外,转的圈数也和大桨的重量有关,桨越重,转的圈数越多。

网友B:
不可能太紧的,你就算用力抽死,拉长他,飞起来也不会出什么事故的,就是需要调教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太紧的,你就算用力抽死,拉长他,飞起来也不会出什么事故的,就是需要调教而已。

飞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电机热一点,电池用得快一点。
问题是自旋的时候,如果皮带太紧,一失去动力,飞机就好像秤砣一样了。

网友:
这个与你的轴承有很大的关系,一般3~5圈就可以了,不要刻意去数

网友:
没必要数这个吧

网友:
我的连一圈都赚不到,

网友C:
差不多就可以了  皮带用一根螺丝刀捅一下  如果不能让2跟皮带接触  这个间距大概有3-5mm 这就差不多

网友:
和那个单向轴承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就可以了  皮带用一根螺丝刀捅一下  如果不能让2跟皮带接触  这个间距大概有3-5mm 这就差不多

这真是不错的检查办法,看来我的皮带是有点紧。

网友:
我是调到反转齿那里二根皮带刚好可以压到碰到,感觉最佳,太紧阻力很在,太松容易打滑

网友:
我刚装好的机器,皮带在尾管出口那里用手扳了扳皮带,不能接触,大概距离在5mm左右吧。不算紧了,但是用手转旋翼头,靠惯性一圈都不能转起,我没有装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