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的14MZ和12Z怎么改区域码?

楼主(2009-09-11):
请问各位大大,小弟的控的区域码是JAPAN版的,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
兄弟,可不可以再详细点啊?谢了!

网友(2009-11-14):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把附件中的文件拷贝到CF卡的根目录下,然后开机就可以了。进去找区码吧。呵呵~~~

T12ZTEST.INI

25 Bytes, 下载次数: 53

12Z测试模式文件

网友:
此方法只适合12Z,不适用于14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