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问题(问题解决)

楼主(2009-09-12):
我的JJ往左或往右快点自旋时,停的时后机尾会往自悬的反方向(比如往左自悬,马上停时会往右回5度才旋停)回5度才悬停,GY401+S9257,请问老手,我的JJ有问题吗?该怎么解决呢?
JJ快速打方向舵时,看见尾推会往中立点快速回一点点的!!!比如快速往左打舵,舵杆快速回中,尾推也会快速往中立点快速回一点点
问题解决:把皮带拉紧点就不会回5度了

网友:
感度过高!

楼主:
我的感度才60%

网友:
1是可能尾推不顺
2是可能你没发现自己的操作存在问题。
3是可能尾舵挂了

楼主:
尾舵新买的,S9257,才第一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新买的,S9257,才第一天用

换上旧的看看?

网友A:
9257的圆盘,装在最内的孔位,感度70;GY401延时调到0 。最主要的还是检查,尾推和尾轴是否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57的圆盘,装在最内的孔位,感度70;GY401延时调到0 。最主要的还是检查,尾推和尾轴是否顺滑。

直接看舵机,没连上尾推,快速打方向舵,快速回中,能看见舵盘也会往中立点回3分之1

网友:
我的也是有一点你这种情况,我的尾推很顺滑,舵机是9254,不存在力量不够,感度是67~

楼主:
有高手来指点下吗?

楼主: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