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各老鸟解答

楼主(2009-09-12):
一、都说yt的机器比gl的好,我的是gl450c,我的机机旋翼头两个浆用手轻微搬动会上下左右的动,有间隙,主轴也会动,不知道yt的会不会也有这种现象

二、在飞行的时候尾舵用的是锁尾模式还是不锁尾模式阿(所谓模式就是尾舵推到哪里就停在哪里,非锁尾模式就是尾舵机自动回中)

三、我的是KDS2.4G的控,2200MA的控电只能用2个小时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天啊,两天都没有人回答

难道就这么不屑帮助一个新鸟

网友:
那我来给你回答:
首先两个不在一个级别上   不能拉通来比较

其次从技术上说   两者都都比较成熟 但是亚拓相对更成熟

从使用过程中说   固朗的表现还是没有让人失望  总体做工不错 炸鸡成本较低

关于你所提的问题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两者存在制造工艺和技术问题  飞得少炸的少是感觉不出来明显差别的  因为都相对很成熟了   但是如果飞行频率很高那么差距就出来了  亚拓用料做工要好些 所以金属件塑料件的磨损相对较小 这样也就不容易产生你所说的虚位 但是绝对不代表没有虚位  在好的机机那么高速高爆的转动都会有虚位只是早晚的事。反之固朗在同样条件下虚位肯定要大些 但这也不是说固朗不好  主要看你怎么用 怎么理解   就比如 你买个QQ  和买个波罗    正常行驶QQ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如果经常跑那么三年以后  你就感觉出来QQ和波罗的差距了

总结    你要量力而行   如果你米多 那就亚拓   如果你米少  经济飞法 那就固朗

说的够仔细了吧  如果还不仔细 请继续提问

网友:
当然是锁尾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