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 舵机求助

楼主(2009-09-12):
炸机后 维修发现
舵机
抖动 是怎么回事 是舵机 坏了 还是陀螺坏了 呢????

网友A:
可以采用排除法检查,一般是舵机坏了

楼主:
是陀螺仪,我把舵机直接插接收 就不抖。。。。。。。。。。
陀螺仪能修?

网友B:
 肯定能修,,而且也比较好修!!——我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