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图帮忙看看

楼主(2009-09-12):
请教大家,我想把这条玩具船改装到45+/H,需要哪些东西,改装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成本尽量低点呵呵(船长80CM宽25CM材料还不错不软)

楼主:
控和电池我有,    T6控             8.4-1000镍氢   11.1 -1800-15C      11.1-2200-20C锂电

网友:
呵呵,你这个船是个玩具船,塑料壳子的,我第一条船就是它,已经出掉了,呵呵
不知道楼主要求上45+有什么打算,是用有刷的,还是换无刷的?二种是不一样的
1:你用  8.4-1000镍氢电,不管你用什么马达,上45+很难
2:你用11.1 -1800-15C      11.1-2200-20C锂电,千万别试着用有刷的电调,一般有刷电调最大只支持电压到8.4V,超过了一定会和你拜拜的
3:这个船想上45+,起码要用FSD2856以上的马达,60-80A无刷电调,不过一定要加水冷,舵系最好改金属舵,最近在交易版里有朋友卖的30元的金属舵就很好,你可以自己联系卖家
若改无刷的,要求成本很小,一个字-----难,二个字----很难
有问题欢迎Q158755802找我交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就是想换无刷配置给个建议谢谢,成本嘛是尽量小,不是绝对小呵呵

网友:
壳又大又重,就算上到45+的速度,对动力的要求也不少。要用无刷的话最起码要用到B2860以上的电机,2800KV左右,435左右的浆,4S锂电,80A以上电调,估计可以,加起来最平也要四五百。

不如干脆换个小A5的壳,用2218 4380KV马达,50A电调,2S锂电,430或432浆,花费也没有这样多。

楼主:
感谢,呵呵如果用这个壳子,用你说的2218配置能跑多快呢?

网友:
这么大的玩具壳还是改成有刷的比较经济!
可以换两个750有刷的电机,速度还可以的!

网友:
1:换750有刷马达,那么用什么样的电调? 这个船原装的电子设备是玩具级的,是带不动750有刷马达的,除非换上配用750马达的有刷电调,还需要2个,这样的电调不是很好找呀
2:船能不能跑快有很多因素,其中电压也是一个因素,有刷马达的电调一般的只能支持到8.4V,再高就要冒烟了,电压上不去,想跑快-------很难的,

网友:
这不是A5的壳吗?如果是塑料的最好不要搞高速!

网友:
楼主这船是新奇达的757玩具船,塑料壳子,长约90CM,小A5长约65CM
改造提高速度是可以的,问题是要银子,
7楼说的可行:B2860以上的电机,2800KV左右,435左右的浆,电池3S的就可以了,电调起码是60A的,这个船我改过,只是觉得是个玩具船,就不玩了,现在是一个小模友拿去搞救援船了,用的是2W转的强磁有刷马达,恒龙大脚用的320A有刷电调,但是电压万万不可以上8.4V以上

网友:
1,要上有刷的话,用750电机,孵化50A双向电调,42的红浆就跑得很好。这个电调可上3S锂电,我的救援船就用的这个电调,上的4S A123,750电机
2,上无刷的话,80CM的船,最好上3660,125A电调,根据电机KV,35-40浆

不管用什么,都要用水冷

网友:
用跟船的遥控设备加750有刷电机是可以用的,这样比较经济!
上无刷的话设备贵得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