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内共5个起落就坏2个锁尾舵机?一个YT的DS420,一个日冠的DS-929GMII

楼主(2009-09-12):
我的450配置是:飞越的空机+GA410陀螺仪+XXD30A电调(自己加了散热铝片,不然飞3~4分钟就非常烫手了)+新西达2217K/KV3950无刷电机+13T+辉盛9克舵机斜盘舵机。

我已经检查了尾推比较顺滑的。为啥总是坏锁尾舵机呢?请教个位前辈。

网友:
1。“比较顺滑”?尾巴的顺畅程度还是存在嫌疑的。
2。尾舵的安装方法有嫌疑
3。两条尾管撑杆不能松。
4。30A电调也存在嫌疑!
5。尾推回中不好或有虚位,可以引起尾舵几次就玩完。
6。当陀螺与尾舵的档次相差太远时,苛刻的设置往往有烧尾舵的嫌疑。

楼主:
1。“比较顺滑”?尾巴的顺畅程度还是存在嫌疑的。
尾推需要达到如何的顺滑程度?用手推拉尾推杆一点都不卡,很小的力就能推拉?
2。尾舵的安装方法有嫌疑
尾舵需要怎么安装才算正确?
3。两条尾管撑杆不能松。
尾管撑杆也会影响舵机?
4。30A电调也存在嫌疑!
电调输出电压测试为5V
5。尾推回中不好或有虚位,可以引起尾舵几次就玩完。
这个我再去检查一下。
6。当陀螺与尾舵的档次相差太远时,苛刻的设置往往有烧尾舵的嫌疑。
能否解释一下何为“苛刻的设置”。
谢谢!

网友:
行程是否太大了。 是否有堵舵 的情况

网友:
无刷的KV都高到3900了,还配13T的齿轮啊!!??要命。。
当心电调空中暴MOS管!等冬天飞可能差不多。。。

先用:不锁定方式,,飞一飞,,看看:JJ的尾巴:

向左甩————有多少富裕度。(向右摔尾就不必要测试了)

记住向左摔尾的:遥控杆的位置。。等飞机落地后检测,这个
位置是不是已经堵舵了!!——听舵机是不是还吱吱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1。“比较顺滑”?尾巴的顺畅程度还是存在嫌疑的。
尾推需要达到如何的顺滑程度?用手推拉尾推杆一点都不卡,很小的力就能推拉?
2。尾舵的安装方法有嫌疑
尾舵需要怎么安装才算正确?
3。两条尾管撑杆不能松。
...

1.有时候看似很顺,特别是副厂的单推。但是仔细检查,其实出乎意料,甚至严重的话,用手掰感觉顺,但是左右摆方向舵时会出现“拍”一声。。
2。安装尾舵拉杆的地方最好与尾推L臂的球头平衡,特别是穿过尾水平翼的那个J洞时,最好调整成上下左右最好同一直线。而且建议观察一下尾舵摆臂的工艺程度,按在尾舵机齿上以后,运动起来是否同一平面。
3。尾管撑杆如果松了的话,如果你的尾舵机是比较靠近主轴的话,还好没事,如果是一些靠近尾部的设计的话,震动强烈,能影响尾舵机的正常工作。我们一般使用粗的尾管撑杆,是一种很方便的,与套筒一体化的撑杆。
4。这个参数我个人看是存在匹配问题的,30A飞飞固定翼,说得过去。
5。
6。这个道理很简单,曾经有人的401搭配9257,结果9257烧掉了,就找了个差点的代替,按照原来的要求来试验。这人此时反复收放油门,上下跳动,检查锁尾状况,结果尾舵烧了一个又一个。

网友:
我飞450用DS520 一年多啦,几百个起落 现在还很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