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EXHP到底是四通道还是六通道的控?

楼主(2009-09-12):
入模已快两年,一直都在用6EXHP的控,但只能用到四通道,其它两个通道用不了,请问高手,这种控是四通道还是六通

道的控?如果是六通道的那在控的面板上是用哪个开关控制的?下面中的四个开关又有什么用途?

希望知道的模友赐教,感激不尽。

A、B、C、D 四个开关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A、B、C、D 四个开关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网友:
A   3D切换开关
B   锁尾与非锁尾切换
C  大小舵切换
D  油门锁定

网友:
难道LZ没有说明书这个东西么?

网友:
4通以上的控  用遥感控制的都是4个通道, 其他通道 一般都是开关通道 或者特殊用途的,貌似是这样

网友:
开关B是5CH,6CH是混控出来的

网友:
  这次搞懂了我

网友:
6EX是六通道控!

网友:
   比较汗的主题

网友:
基本上是惨不忍睹

楼主:
现在大概明白了,并知道原来可以用“B”来控制第五通道。感谢以上的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概明白了,并知道原来可以用“B”来控制第五通道。感谢以上的模友

网友:
赞扬楼主,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用了快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