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GY401+S9257+D261HB,发现甩尾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09-12):
我今天用了两套锁尾装置,作了测试:GY401+S9257,GY401+D261HB。双推尾,基本顺畅。机器震动较低,但仍然有一些。皮带松紧适宜。两组效果非常相近,但测试中发现如下问题,属于共性问题:

问题一:
我在飞3D模式时,发现只有把油门最低点(推杆中点)调到50%以上,才能较好地锁尾,从最低迅速推到最高,尾部大概右甩5度的样子。如果把油门最低点调到60%,甩尾就得到进一步控制,上下猛推油门时,甩尾在3-5度之间。如果把最低点(推杆中点)油门值放到40%,迅速推油门时甩尾就会增加一些,10-30度。这正常吗?

问题二:
在飞普通模式时,悬停后,降低到20%油门,再迅速推到80%油门,机尾就会大幅度右甩90度左右,很恐怖。非常烦恼,但已经没办法改进了,这正常吗?

问题三:
根据我今天的测试,似乎要想良好锁尾,必须把最低点油门提高到50%以上,最好是在60%以上。请问你们的450也是这样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招数可教教我?

一点体会:
在反复的对比测试中,我发现,大桨转速猛增所带来的甩尾效应,要远远大于大桨螺距猛增所带来的甩尾效应。应该是因为大桨加速旋转时要提供很大的反转力,并且从推起油门的瞬间就要提供这个反转力,然而此时尾桨转速还来不及提升到这种程度,所以把转力不够,就甩尾了。

在0.5秒-1秒钟之后,大桨的加速度降已经下来了,需要的反转力减小了,而尾桨转速也已经提上来了,能提供足够的反转力了,这时才能锁得定尾巴。

网友:
我的JJ往左或往右快点自旋时,停的时后机尾会往自悬的反方向(比如往左自悬,马上停时会往右回5度才旋停)回5度才悬停,请问LZ的JJ会这样吗?

网友A:
我的ep200,油门最低点(推杆中点)在85%时上下猛推甩尾约30度,后下调到75%就锁得很好了,记得有个回帖说3D要锁得好,油门曲线斜率要大。今天翻了几个筋斗和几个横滚,虽然高度掉得厉害,但尾巴一直对着我,没偏。
401+D90
问题二有很多贴子回答了阿,楼主搜一下应该有XX。加大感度,加大2、3点油门值,减小螺距、尾舵机前移等等。

网友:
靠, 答 案也会被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ep200,油门最低点(推杆中点)在85%时上下猛推甩尾约30度,后下调到75%就锁得很好了,记得有个回帖说3D要锁得好,油门曲线斜率要大。今天翻了几个筋斗和几个横滚,虽然高度掉得厉害,但尾巴一直对着我,没偏。
...

“3D要锁得好,油门曲线斜率要大”???这点非常不解。我认为3D要锁得好,油门曲线斜率要平坦。因为油门曲线斜率大意味着低点转速很慢、高点转速很快,快速推油门时,要提供大桨的加速度的支撑,就需要更大的反扭力。而此时尾桨转速还没上来,这就很容易甩尾了。
而且,我认为桨越轻越容易锁尾,因为轻桨加速时需要的支撑力会小一些。
能否请仁兄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网友:
你想的是理想中的电机,转速不受负载影响。一般电机电调又不是定速运转,大螺距时阻力大,转速一定会掉,如果油门曲线平坦,就意味着小螺距时实际转速高,大螺距时实际转速就降得比较厉害,尾桨转速降低,造成甩尾。这句话的意思是尽量使电机实际转速在较小的范围内变化,使陀螺仪及尾舵的工作负荷减轻。
我不是高手,这是我的理解,楼下继续。

网友:
下面是泰世说明书中的数据,你看下就明白,65%油门电机实际转速比100%油门时要高。

网友:
GL450C套机的调机指南里3D模式油门设置是
100 90 80 90 100
KDS800陀螺感度只设置30(0度是中介值)
证明LZ的实践是正确的,转速变化大锁尾效果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