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邱帮忙诊断一下把,我450C换了DS520还是有点温飘

楼主(2009-09-12):
我是KDS450C套机,换上DS520尾舵机后锁尾很稳定,及加油门时有点摆尾,单机头有点顺时针温飘。在论坛看了很多还是没有调好,现怀疑尾舵机中立点两边行程有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能不能发布一下你们450C套机换数码舵机后,控里面主要曲线等参数的设置啊?

网友A:
跟我的问题差不多!

我也是c套机,换成9257。
     针对你的情况,应该是感度再高一点,尾舵中立点一定要调好。注意,中立点并不是尾轴的中点处,而是略向皮带轮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c套机,换成9257。
     针对你的情况,应该是感度再高一点,尾舵中立点一定要调好。注意,中立点并不是尾轴的中点处,而是略向皮带轮那。

LS 说得对。中立点的位置要调整对,尽可能的增加感度值,以达到最佳的状态。当然,机械顺畅是必要的前提!

楼主:
中立点找过,但没有效果

我也试过找中立点,结果效果都是一样的,感度高于60就有点抖,悬停时机头顺时针缓慢漂移,大约30秒转90度,而且由于找中立点使我的尾舵机行程变小了。

网友:
看看机身振动大不,特别是尾管震动大不,尾浆有双浆不,减少JJ的振动能大大减少温飘

楼主:
不知尾管振动如何检查阿?我已经换过主轴了,机身振动应该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