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F的FF9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9-09-12):
他们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H版功能具备飞固家翼条件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俺没有FF9只有10CHP,10CHP菜单里是有固定翼功能的而且一点都没缩水

楼主:
呼呼。谢谢。
不过H和A版的控制距离是否一样呢?这是最关健的。
呵,有点傻瓜了,不好意思。不过真的要问的。

网友B:
两者的区别仅在于面板上开关的标识不同,以及默认的模型类型不同。控可以用在固定翼,直升机和滑翔机上
控制距离由高频头决定,两者只要是同一种高频头,距离就一样

楼主:
太谢谢老金同志了~~~

楼主:
那SUPER版和普通版呢??
如果高频头一样,接收机牌子不是原厂的,接收距离和功能是不是差了呀?

网友A:
高频头一样,接收机不一样,就要看接收机的灵敏度了,灵敏度高的接收距离要远一些.相同通道的接收机,能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当然如果是PCM的可打开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