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最菜的问题

楼主(2009-09-12):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菜鸟,刚在淘宝上买了E-SKY的LAMA V4,机器还没到手呢。听说直升机很难控制,所以在论坛上先预习了2天,扫扫盲,但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清楚:大家都说什么450机器,好像450是一个系列,到底直升机以什么分类的,为什么叫450,是不是还有550,600?请老鸟们帮我扫

网友:
450,550,600,700是飞机的级别

网友:
lama没那么夸张,难飞的是可变螺距的直升机,由于螺距可以根据用户设置随着油门操纵杆的变化做出相应改变,使得这种直升机可以做出比固定螺距直升机更加复杂的动作,同时飞机业变得更加灵活。

楼主:
LAMA V4属于哪个级别?450,500。。。300?  450是指总量?旋翼尺寸?还是功率?亚拓好像是标450,500的,E-SKY什么机器是450的?

网友:
我觉得那些都是乱说的,可能是我悟性高吧,LAMA 很好飞机只要你调好微调飞机很稳的,你要多飞多练手感,找到感觉了你就可以乱飞机,

网友:
460500600都是大机子你最好别去买,很贵家里很难飞,你还是买单浆的吧LAMA也可以不过我是很后悔买LAMA主要抗风不好随风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A V4属于哪个级别?450,500。。。300?  450是指总量?旋翼尺寸?还是功率?亚拓好像是标450,500的,E-SKY什么机器是450的?

450有的说是指有刷电机的长度,有的说是主轴到尾轴的长度-200。LAMA差不多应该是200级的。

ESky的013是450级别的。

网友:
450是机器的长度,一般说来再加200MM,反过来是实际机长减去200MM.

网友:
lama 300级的
lama没见过单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