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个菜鸟问题,关于JR的控~~高手别拍砖啊

楼主(2009-09-12):
小弟之前买的SPORT+天9.。。由于换2.4G后还是不爽,心血来潮花了1650RMB 在TAOBAO卖了个DSM2系统带计时版的JRDSX7,调好后去广场练悬停,正好那天很热,太阳高照,大约飞了3块电池后,一低头看控,发现屏幕里居然有一小团雾气:funk: 把小弟整的1天1夜没过好。。。。。。新的DSX7居然这样。。。。。。。。各位高手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
顺便问下,怎样保养DSX7呀~~

网友:
我的DX7里面没有啊

网友:
这问题头一次看到,打开控的后盖通下风吧。

网友A:
把控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个晚上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控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个晚上应该可以了

放冰箱里拿出来就不是雾气那么简单了,是直接凝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冰箱里拿出来就不是雾气那么简单了,是直接凝水了。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这个很正常!我的控和你的是一样的!最近也多次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你不要怕!没事的!
这就是潮气!晒一下就好了!
平时存放的时候注意通风!!!

网友:
主要是存放的地方要干燥,通风。
控的密封性不是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