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与直升机的遥控器

楼主(2009-09-12):
直升机的
遥控器
好像比固定翼的复杂?
两者间的区别是什么啊?复杂在哪里?电路板上多加了什么零件吗?
六通道或者九通道的遥控器除了两个摇把外,剩下的两个通道或者五个通道都是开关和按钮吗

网友A:
FUTABA的6EX,就分为HP和AP两个版本,分别对应直升机和固定翼。
固定翼的AP控相对各通道比较独立,可单独设置各通道混控功能。
直升机的HP控只有固定的几种混控模式,主要是螺距之类的。
成都飞翼模型俱乐部已开发出6EX AP/HP两用模块,可将6EX的两种控改为AP/HP两用控!

网友B:
同一问题

网友:
部分厂商其中的型号会将同一款控分为固定翼和直升机版本就如Futaba的6EXAP和6EXHP。其主要分别就是硬件和软件的不同,硬件如体现在开关通道的定义不同等,软件如通道间的混控功能设置等。
一般来说直升机的设置要求较高和复杂,所以直升机版本的控菜单功能较多。
当然,也有好多控是兼有固定翼模型和直升机模式选择的,如JR9X等。

楼主:
2.4G遥控系统是什么啊?
现在普遍的遥控系统是什么啊?
两者哪个好呢?

楼主:
2.4G遥控系统中的4合1接收机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