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桨一般是一对换还是坏哪片换哪片啊?

楼主(2009-09-12):
我是用Esky lama V4!开始玩没多久!发现B桨有一片有很大的裂缝了!不知道应该是成套换还是就换坏桨啊?

网友:
单环套还随便都可以,哪样换了不稳在哪样换,裂开小部分就用烙铁把他熔住,不过你在装东西又会裂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Esky lama V4!开始玩没多久!发现B桨有一片有很大的裂缝了!不知道应该是成套换还是就换坏桨啊?

建议LZ在桨的前缘、两桨对称地粘贴上一条“3M”的电工绝缘胶带后,能增加些桨的强度,而不易打坏了……

网友:
看情况吧,不一定

网友:
学知识,顶一个

网友A:
有时候好像换单个的不行,好像不匹配。换上后抖动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好像换单个的不行,好像不匹配。换上后抖动的厉害

同感!A或B桨两片叶要一至,哪怕是新桨也要选好配对,选好了jj飞行非常稳定,

网友:
我的桨好像还没断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