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首飞就挂,平衡翼被大桨废了

楼主(2009-09-12):
终于上了600,今天首飞,开始悬停了两块电,感觉挺好,哪里知道快要收工的时候,不幸发生了 ,大桨停转的时候发现平衡翼跟大桨搅在一起了,平衡翼杆被扭了90度,变成跟大桨平行的了,哎,,胳膊拗不过大腿啊...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感觉我就是油门收块了点,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原因  还有啊,现在平衡翼杆弯了,都拔不出来了,用手扳回来一点,还是弯的,手扳不动啊,呵呵,要换新的怎么把弯的这个杆拔出来啊,请教啊

网友:
哥们  你把弯的地方  剪断  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上有理,呵呵~帮顶

网友:
大桨上得太松了!

如果大桨上松了就有这个现象!

楼主:
终于上到图了

网友:
直接剪掉,拔出来就OK了。换完注意 要做平衡哦~~别忘记了

网友:
直升机不调试,飞前不检查,可以肯定飞的时间小于修的时间

网友:
副翼片装反了!!还有,检查你的熄火降落组件!不可能因为电机停转就使得大桨往前折,就算电机突然卡死也不会!

网友:
反装副翼片,加大桨过松。

网友:
600啊,居然还有副翼装反了飞的,太可怕了,还好反的不是大桨,

网友:
我晕了 LZ...你太牛了...
副翼居然装反.....说明书怎么看的....
我当初入门上的600..看说明装了3天..拿飞场.前辈们一看..说我装的很好.走线很有水平...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不好意思,照片上的不是第一现场,是我用手扳过之后的,原来的没有装反,罪魁祸首应该是大桨装得太松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平衡杆剪下来了,成无副翼了 哎,弄花了十字框的漆

现在已经把大桨装的很紧了,用手扳不动,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网友:
果然反了

网友:
桨不能装的太紧或太松,而且最好两边松紧一致,对于尾桨也是如此。

网友A:
额~~~~~~600犯这种错误还是头一次看到

网友B:
装太紧也不行,要是大奖甩不直飞机就要抖了

网友C:
不能装到用手掰不动啊!

网友D:
首炸是早晚的事

网友E:
大桨也不能太紧的,不然转起来不能自动甩直的。

网友F:
按理说旋冀头在转,桨就有惯性是直的,弄不到副冀,就算停下那一刻桨过松碰到副冀也无大碍。我的大桨一直很松也没碰过

网友G:
大桨太松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