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更换马达拯救心爱的DS410M舵机

楼主(2009-09-13):
我的410M3个死舵了俩个都是马达坏了,联系亚拓售后未果。本想寄去请人维修,恰逢坛子里有商家要推出410M的替换马达,看起来蛮好的样子。于是昨天第一时间定了几个,今天收到马达立刻着手进行更换,没发现我的手艺居然还蛮好,装好还不错,我把更换过程记录下来,以供同病相怜的模鬼们参考。

这是死舵的410M舵机和替换马达的照片。

首先把死舵的俩个马达后盖拆去。

然后给电位器引脚搪锡,这样呆会加热一个点则3个引脚全部融化以便分离电位器和电路板。

我是用一把小镊子夹在外壳和扳子之间轻轻的雕起电路板的(力不用太大,引脚的锡一旦融化了则很容易分离)

电路板已经和外壳分离成功

然后把原配马达拆下

把所有的焊孔的

楼主:
的锡清空。呆会焊上去会比较方便。

这是拆下的马达和替换的马达对比图,尺寸完全一样。

接下来取下原配马达上的铜齿,我是用一把小镊子轻轻的翘起的,操作一定要小心。用力均匀,缓慢。逐渐的用力。

楼主:
然后给替换马达压上铜齿,这步要小心,否则很容易损伤马达或者铜齿,把铜齿放在个平面上,然后把马达轴顶在铜齿上,并用合适直径的工具压马达后盖正中的金属盖(不能直接压塑料外壳,会压坏马达)。注意铜齿和轴的咬合深度,因为这决定马达齿和2级齿的咬合位置。

把齿轮组连同塑料底座取出。(轻轻一拉即可取出)削去那个马达座上的定位柱。(注意对比俩副图的区别 )

到此,所有的准备工作结束,接下来组合马达,电位器等。

把马达插上电路板(至于马达的正负级,马达有参数的那面朝外)。

然后焊好

把电位器引脚插入板上的相应孔位。

然后焊好,注意扳子的下沉高度,否则可能顶到后盖盖不上去。

完成,装上上下盖即可。(注意看马达齿在轴上的位置以及和2级齿的咬合状态)

更换完后试机结果很好,响应速度和原配的无任何区别,力矩我没有想到办法精确测量,但用手扳舵臂感觉是一样的。

楼主:
不容易啊,居然被我算到超过字数了,还好我提前复制了,大家看了给点分吧

网友:
赞一个,手艺不错 电路板用酒精洗洗就更完美了,

网友A:
关键问题 没有写出来 就是替换用的 小马达多少钱一个 哪买的 都能用在啥舵机上边

现在论坛里要资源共享啊

网友:
动手时候很注意,很小心,手艺是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 没有写出来 就是替换用的 小马达多少钱一个 哪买的 都能用在啥舵机上边

现在论坛里要资源共享啊

额,我错了,这个小马达12块一个带齿的,论坛其他商家那买的,凯旋模型,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
看来这个马达还不错!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7476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已经买了这种马达,先看同志们测试,希望这个马达能让我们免去后顾之忧

网友:
我也买了,刚到家,通电仪器测试,6V电压空载电流70MA,憋转电流1050MA,扭力不错,和65MG电机一致,与商家报的参数一样,拆了个电机在放大镜想看了一下,电机转子经过绝缘处理,相信电机在瞬间大电流工作状态下,线圈过流短路引起的死舵的可能性会大大地降低,看来商家的确很用心在为大家做这件事。至于耐久性是否与65MG电机相抗衡,有待时间的检验。

网友:
这种马达420上可以用吗

网友:
情问这电机在那儿买的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 楼上的去商家区看看, 明说好像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