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软件和1.2g无线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9-09-13):
大家一般用什么录像软件?我很少用,刚才试了一下windows movie maker ,虽然录像可以 但是屏幕太小看起来不爽
另外我用的 淘宝上 1.2G 超小型军工级无线传输器1000MW 用的原装天线 这个能飞多远?用平板天线是不是会有明显提升?

网友A:
用winDVR 3.录制很清楚!
你买1000MW有何用呢??
第一,对接受机有好大的干要。800MW的都要离接受机20MM远。1000MW的发射,难道你把视频发射机放到机尾端?
第二,你想飞多远呢?800MW没平板可以飞到2公里。有平板可以飞到以上5公里。你的1000MW再加平板应该到10公里了。你遥控器有10公里吗?就算你用了功放。飞机能飞到10公里吗?
第三,用平板的好处是。如果平板能正确对着飞机。那么就算飞到5公里。雪花都不会出现!但飞到后面。或者侧面。近点可以。远一点就要去捡飞机了。。

网友B:
楼上的别乱指点

网友C:
请楼上来指点一个。

网友D:
乱说,800MW的好久这么强大了,我也是1000MW的功率,怎么就没你说的这么远,别误导新手咯.

网友E:
二楼说的太绝对了。请不要误导。 我用nero7 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