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调螺距

楼主(2009-09-13):
pit curv里的设置调不了螺距啊,用滚轮调了曲线但是直升机没有反应,和我以前用的t6exhp调的方法不一样啊,以前的调遥控调飞机机翼是有反应跟着动,不过这个dsx9好像不行,请知道的说一下怎么调!!谢谢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懂吗,不是说这个控比较多人用吗
???

网友(2009-12-07):
当你调整最高点曲线的时候如果你的油门是在最低点,当然不会动了。你看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所调整的曲线是否是在悬停模式(NORM)下调的?如果模式不同当然没反应。还有就是有没有把油门锁掉了?都要仔细检查的

网友:
要是电动直升机先拔掉马达线,注意安全,那个螺距的要看是NORM ST1 ST2 HOLD的,通过IDLE开关切换,比如要调节ST1,就扳上IDLE开关(假设正常开机,开关在NORM位置)然后进入菜单,调节到ST1那,调曲线,比如你调到油门杆位在中间,然后调节那一点的数值,注意,不要开HOLD,开HOLD是调节HOLD螺距曲线!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