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铣夹的使用

楼主(2009-09-13):
最近闲得没事,话有些多,各位别嫌弃。
从来没用过这个,以前看人用,很羡慕。自己用了,才发现,整数尺寸的铣刀,装上去很简单,本来人家就叫铣夹。可是装钻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有的钻头小,两只手各拿一把扳手,恨不得长出第三只手来拿着钻头。
我也知道应该用钻夹头,但咱这个换起来真的是没那么容易,再说我的钻夹头那天噗啦啦飞了。
好像很多人都早换了铣夹,谁教个简单易行的招?

网友A:
达车 也问个弱弱的问题:
铣夹头 的加持原理?比钻夹头夹持铣钻头的优点是?
(铣夹头里面偏心的那个 位置 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达车 也问个弱弱的问题:
铣夹头 的加持原理?比钻夹头夹持铣钻头的优点是?
(铣夹头里面偏心的那个 位置 到底起什么作用?)

偏心处是起到拔出铣夹芯的作用。

网友B:
1、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有小数的铣夹头,都的整数的,有4、5、8、10、12、14、16的。(也许有,但我没见过)
2、装夹整数钻头的时,一般是右手持钻头,左手旋转锁紧螺母,进行预加紧,然后在用月牙扳手进行加紧。
3、拆下钻头时,为了防止钻头从铣夹头内滑落,,击伤台面或工件,一般是用毛巾或软纸接住钻头。
4、“铣夹头的加持原理?”是弹性锥度夹筒在锁紧螺母旋紧时,能减小弹性锥度夹筒的直径,达到锁紧的目的。
5、“比钻夹头夹持铣钻头的优点是?”比钻夹头夹持的的接触面大,夹持牢固,同心度好。
6、“铣夹头里面偏心的那个位置到底起什么作用?”没发现有什么“偏心的那个位置”,上图看看。

7、重要:弹性锥度夹筒一定要先用力压入锁紧螺母内,能听到“咔”的一声即可,然后在装入钻头或铣刀。

网友C:
可以用16的卡套,自制各种变径套,外径16,用薄锯片铣刀开弹性缝,内径稍大于钻头直径,以轻松插进并不会掉落为宜,但对同心度、精度要求较高,需要一定的设备,16变6、6.35、3.175的可以买到现成的(雕刻机用的)

网友:
偏心就是起到拔出铣夹芯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有小数的铣夹头,都的整数的,有4、5、8、10、12、14、16的。(也许有,但我没见过)
2、装夹整数钻头的时,一般是右手持钻头,左手旋转锁紧螺母,进行预加紧,然后在用月牙扳手进行加紧。 ...

铣夹有小数的,ER8,ER11都有诸如1.5,2.5……这类的,我的是ER32的,没有这个,还有其他小数的,其实是英制的,例如大家常说的3.175雕刻刀用的,说白了应该是1/8英寸。
整数的真好装,基本上不预加紧,他也不会掉,可是其他的怎么搞?比如我装个10.7,预加紧也不行,还是往下掉,上个钻头搞的我现在跟玩杂技一样,恨不得牙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16的卡套,自制各种变径套,外径16,用薄锯片铣刀开弹性缝,内径稍大于钻头直径,以轻松插进并不会掉落为宜,但对同心度、精度要求较高,需要一定的设备,16变6、6.35、3.175的可以买到现成的(雕刻机用的)

要想精度高一些,给你出个主意,选一个你可以夹住的最大号的ER延长杆,那上面的夹头要小好多,也会便宜些。
我的是ER32,夹持范围3-20,配了根ER11,夹持1-7(好像是 )

网友:
买的一个铣夹头上标的3-4,也就是说3-4之间都可以用的。

网友A:
7KH 已经说明了,是为了拔出铣夹芯的。
(是我描述不清,偏心 指锁紧螺母里面的偏心):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7KH 已经说明了,是为了拔出铣夹芯的。
(是我描述不清,偏心 指锁紧螺母里面的偏心):loveliness:

楼主:
上面那个偏的,卡在这个上面黑色的那个槽里。

网友D:
不错,偏心是为了卡槽,想当初买了X2,配了铣夹头,发现偏心,还以为是产品制造质量,特地到西玛特问了吴师傅,才搞清楚,他还告诉我生产中这个偏心很难加工的。

网友E:
这种铣卡头,强度高的(开缝3-4瓣),一般只能加标准尺寸,开缝多的(6-8)比如ER系列可以夹比标准细0.5mm范围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偏心是为了卡槽,想当初买了X2,配了铣夹头,发现偏心,还以为是产品制造质量,特地到西玛特问了吴师傅,才搞清楚,他还告诉我生产中这个偏心很难加工的。

难?应该不会,就是多一道工序,铣偏心或者车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铣卡头,强度高的(开缝3-4瓣),一般只能加标准尺寸,开缝多的(6-8)比如ER系列可以夹比标准细0.5mm范围内的.

啊?不是吧?我今天还夹了更小的,估计很受伤

网友:
不想来回换铣夹头和钻夹头的话,自己车一个B16转直径16的钻接杆就行了,钻孔的时候就把钻夹头当铣刀夹。

网友:
感觉铣夹头不适用来夹各种钻头的,还是换钻夹头吧。

我上夹头时,上面螺栓不要拧得过紧,差不多就行了。 换的时候,螺栓拧出两扣,橡皮锤(或木槌) 上面对准螺丝一敲即可拿下。

上次无法拿下的时候,用热风枪对着外套稍微烤了一下,再一锤子上去,莫氏锥就下来了。

网友:
我可每次都是乖乖的用下刀铁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