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如何实现方向和油门混控

楼主(2009-09-13):
最近用6EXHP飞004 转向的时候掉高度,我想用6EXHP的混控实现转向的时候(无论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自动加点油门,以保持高度请问高手或者6EXHP MM 如何实现,编程混控里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个是004固有的毛病。不是控的问题。 普通450转向也有点掉高度。很轻微。

网友B:
6EXHP没有混控

网友C:
貌似无法实现LZ需要的功能。

网友D:
晕。。。。楼主你太有想法了。。。呵呵。干脆加个定速,加个平衡,飞算了,呵呵

网友E:
6ex可以混控直机的尾巴,前提是陀螺仪没有锁尾功能,或者是没有陀螺仪的时候才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