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失控

楼主(2009-09-13):
我练g3.5,飞着突然飞机失控,引擎停车或是舵面反转,有好多回重新开始的时候仍然有此问题,再重新开始几回可能会好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有高手能赐教么?

网友A:
压到F键了?

网友B:
G4我看到有模拟故障的选项, 说不定是这个

网友C:
楼上说得没错。
G3.5也有这个选项,我选的是“总是”,所以老是碰到楼主说的问题。
但不能确定楼主的问题是不是和我一个原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是哦,可以设置故障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