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摄像头改装

楼主(2009-09-13):
是否可以把摄像头拆下来然后改成小型的摄像机?

网友A:
期待你的改造报告。

网友B:
算不算~标题党呢~

网友C:
就算改造也是效果十分差的摄像机。

网友D:
手机摄像头的输出不是模拟AV视频的,是数字接口,需要接转换板,比较麻烦。单独做一个的话价格会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