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直,寻求学习资料!

楼主(2009-09-13):
刚入门,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想系统的学习一下理论知识。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资料,比如说飞机向左偏,应该调节遥控器什么参数,或者是检查飞机那个部位是否正常;飞机要是起飞有向后侧翻,应该调节遥控器什么参数,或者是检查飞机那个部位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遥控的参数设置,什么参数直接对应飞机飞行时候的什么实际状态。

有这样的资料,我们这些新手可以慢慢的有个直观的了解

有的话请留个链接,或者发至我的邮箱lyosoku@gmail.com.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先入门4通双桨机看看,去淘宝找开拓者  那个不错,带模拟器 很好飞容易上手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入门4通双桨机看看,去淘宝找开拓者  那个不错,带模拟器 很好飞容易上手也简单

已经把4G6给炸了......

网友:
晕有说明书啊,再说玩机子是要多炸才能玩顺手的,别去看什么资料,那是辅助的,真正的你还是去玩学得快些

网友:
  一般如果机机会自己偏,会自己倾,不是可以通过微调来修正嘛?。。。。。。

不要说不知道微调在哪里哦。。。就在摇杆周围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4G6给炸了......

勇气可嘉,刚上手就玩4G6。

网友:
一点点资料。想看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