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的提问。。。

楼主(2009-09-13):
本人新手都不是??潜水者,,咨询大家问题。。提问:::
油动直升机
可以安平衡仪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只不过是油机比较大,要求调试的精度更高,维修的时间和费用更高。
如果你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养台油机的价钱和养台真车差不多)和富裕的业余时间(每周至少至少要拿出2个下午)的话,是可以直接上油机的。
如果不能的话上电的吧。现在固郎带平衡仪的电直才2千多,摔一次成本也就30块钱。

网友B:
看经济实力和发烧程度。
如果买飞机还在考虑精打细算很难确定出手还是建议买电直,因为油机的维护成本相当高。
如果发烧程度高了,那就不必考虑这个。但是个人建议入手从电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