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绕线实现提速方法(有图)

楼主(2009-09-13):
本人找了个汽车上用的雨刮器电机(12V,30W),说是坏的,本人就打开看了下,下图,电路正常,只是铜线是黑的,不是本来是这样还是烧黑了的,安装复原后接电正常转动,就是太慢了,不知道各位DX有没有方法将电机提速呢?改变绕线或碳刷位置,有请赐教???

楼主:
继续上图

继续上图

网友:
两个碳刷的相位角怎么那样子 不是一共有三个碳刷槽吗 你试试排成一字型的

网友:
提速,改线径,加粗,减少匝数。

楼主:
碳刷是一字型的了,速度差不多,线比较粗了,任意一组只有45欧,在减可能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是一字型的了,速度差不多,线比较粗了,任意一组只有45欧,在减可能不行吧

45欧这么大,0点几欧才是吧?

网友:
锭子是对称的,可以做发电机。

网友:
烧掉的吧?黑的

楼主:
0点几欧那还有法工作呀?那位DX能画出这个电机的绕线电路图呀??

网友:
线圈烧掉了啊。可能只是那么一线两组在工作。重新绕吧

网友:
要换轴承啊

网友:
很明显线圈已经烧了,拆了重绕吧,按原线径和匝数还有方向。

网友:
烧了!挂雨的就是要快才能把密密麻麻的雨点挂掉,才不会遮挡驾驶员视线。

 没见过国产进口哪种电机用的是黑的绝缘漆,烧了也看不出来

网友A:
lz握转子的样子怎么那么猥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握转子的样子怎么那么猥亵呀,

哈哈哈。

网友:
同问。
能不能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