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T34的重心问题

楼主(2009-09-13):
这架T34已经买了好几年,但只飞过几次,逢必炸,原因就是这机设计的不合理,首先原厂配的有刷电机拉力不足,已经改成无刷的,原厂电池放在翼的下方,重心根本不对,而且主翼和机身连接方式相当简单,受不了什么力,现在拿出来重新改造了一下,现在重心就在我现在图三和四的位置,这个位置对吗??

网友:
电池尽量靠前,放3个舵机在尾巴上,再调整电池位置到机头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到机头晓高??还是机尾啊?机头晓的话重心不就在机尾了?

网友B:
这飞机不错,很好飞,我也是几年前买的,最近我也把它拿出来飞了,电池尽量靠前,电机下拉角可以大点,我的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不错,很好飞,我也是几年前买的,最近我也把它拿出来飞了,电池尽量靠前,电机下拉角可以大点,我的就是这样改的

如果是如我这样改的话,基本上最前就是我图中这样了,另外下拉角加大是怎样?具体有什么作用?能上个图吗?

网友C:
螺旋桨不上,机头盖不装,座舱盖不装, 你就这样测重心,怎么会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不上,机头盖不装,座舱盖不装, 你就这样测重心,怎么会准呢

曾经犯过这个错误炸机

楼主:
机头罩已经炸坏了,座舱盖就在重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