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4 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13):
我是新新手,今天刚到手E-SKY LAMA4,按照说明书检查,发现商家少了我一个零件,都没法调试,只好先在
模拟器
上练。
用带狗的USB线连接LAMA4
遥控器
和电脑,安装好ESKY自带的FMS模拟软件,学了几个小时。发现有2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哦):
1)开始软件安装好后,遥控器怎么按都没反应,后来发现USB线连遥控器那端插不紧,很容易松,而且松一点点遥控器就失效了。
2) 这个软件场景很简单的,训练也好像没有什么进度安排的,只好自己乱飞一阵,不利新手训练。
我看这里 大家都在说G3模拟软件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个遥控器能不能用啊?
盼老前辈指导

网友A:
可以用 G4 的效果不FMS 的好和很多

网友B:
可以用 G4 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C:
问题一是你机器自身的问题,USB插座簧片失去弹性。
有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把你的USB插头加厚一些,比如用AB胶把外围刷一遍。
问题二已经有XX了。

网友C:
问题二已经有“答 案”了。
这个也要屏蔽?

楼主:
现在已经确定是 E-SKY 2.4G LAMAV4遥控器(这遥控器连型号都没有的,只好那么罗唆了)背面那个象PS/2电脑键盘圆插座里面的簧片太松(或插头针太细)造成接触不良。本来想自己换个插座算了,可仔细一看,那插座象PS/2,确不是PS/2,尺寸、针孔数量、位置都不同的,和电视机上的S端子也不一样的,不知道是叫什么插座,难道是E-SKY独有的。否则买一个换了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