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4#3的4通控如何换成左手油门?

楼主(2009-09-13):
请问华科尔4#3的4通控如何换成左手油门?

紧急啊,等了半天了,谢谢各位大虾们
控的型号是wk-0405

网友:
估计只能,拆开,,调换:里面的电位器接线方式!!

这一招————100%——能成功,且不影响任何性能。

 我就帮朋友改过两个“环奇806”,280元/全套确实便宜。
环奇806——飞行性能,完全等效与 LAMA V3,V4

楼主:
我拆开了,可是新控和老控不一样,左右手的上下电位器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电位器,,只有“三根线”简单————找个熟悉《无线电》维修的,,一定能搞定。

楼主:
不用那么麻烦吧。。。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新版控是什么样子,我的很好改。

楼主:
wk-0405,就是小一些的控

网友A:
后面的dip拨动开关有一个是调左手的吧
记得说明上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dip拨动开关有一个是调左手的吧
记得说明上好像有

真的吗???哪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