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UN-A6增加一个功能。

楼主(2009-09-13):
UN-A6的程序设计的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强烈要求加上电压及电流6路单独可调功能。这样的话。我就什么规格的电池都可以一起充了。

网友A:
这功能实现子日,就是我滴B6出手之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实现子日,就是我滴B6出手之时

支持

不如再增加几个:
1、点整背光液晶显示
2、镍氢、镍镉充电功能
3、PB充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

不如再增加几个:
1、点整背光液晶显示
2、镍氢、镍镉充电功能
3、PB充电功能

提醒我啦,B6还得留着继续效力

网友:
就是不知道UN老大有没有看到向导这帖子。

网友:
PB充电是啥意思?

楼主:
我要求不高,只充锂电就行了。已经告别镍氢镍镉了。用不着。

网友:
PB/Nimh/Nicd就不需要啦

如果大改版,最好整合放电功能,可以用串放并补的方式,这样比较省器件,效率也高。

每口单设电压/电流功能不错,最好还有外部控制电流电压功能,这样保姆就可以接不同类型的电池了

网友:
放电功能好像加保姆就有了?

独立控制似乎有点用, 比如我同时充450电池和250电池, 又或者同时充18650和14500, 不过要设计这个功能的话最好保留默认全体设置的方便性, 比如MAHA-C9000, 镍氢五号充的王者了吧, 可以每个槽单独设, 但是一次充四个的话, 挨个儿设也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