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C能当模拟器吗??

楼主(2009-09-13):
天6C能当模拟器吗??都需要买什么东西,什么型号,知道的说下,谢谢了,有连接的最好

网友A:
可以呀,自己做根音频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自己做根音频线就可以了

怎么才能和电脑连??最好能说明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买一根音频延长线。3.5MM的。
不想用音频接口的话,可以改USB接口。
不过老实说太麻烦了。需要有点电子基础的。

你买套XTR的线吧。我这28一套带4种接头。音频线玩不了XTR的。XTR是目前比较好用的模拟软件。全中文的。占用内存少。直机仿真练习可以说所有软件中最好的。有单项的通道练习,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