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保护神,BEC电压没有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13):
好盈40A保护神,带BEC输出,接电后接收没反应,电调有报警。用表一测,接接收机的电压为0(是BEC电压吧?)。在接受机外接电源,
电机
可以运转,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BEC烧了? 电机是XXD的3680KV,3s锂电,电调是新的,也请好盈的商家来帮忙看看问题在哪,或是我需要设置?

网友:
先看看。出线以后的部分有没短路
然后看看是不是绑的太紧,BEC有个铁壳保护着。有时候压太紧电路板就短路了

网友A:
任何设置都不会把BEC整来没有电

网友B:
hehe
接外接电源工作正常,说明内置BEC烧掉了,开关方式的DC-DC芯片,换掉该芯片后,同时检查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