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工作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09-09-13):
有刷的就两条线,很简单,电流表串进去,可是对于三相交流来说,是不是三条线的电流相加呢?另外硅胶线号数和电流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楼主:
我的乖乖,没人答下吗?

网友A:
其中一根线的电流 , 硅胶线号数越小线径越大

网友B:
其中一根线的电流
我想这个电流用钳表来测的话精度一般有多高啊,还有就是电调与电池连线处的直流电流,有什么好办法能测的精确点吗,钳表测直流是不是效果不咋样,貌似带可测小电流直流的钳形表价格都是非常的高,串个直流电流表吧,便宜的精度就只有1.5级的。

网友C(2009-11-29):
我用钳形表卡过,才1点几个电流,不准。

网友D:
测量方法不对
用钳形表测量电调正极进线的电流就几乎是电机的电流

网友C:
对,钳形表只能测交流电流,不能测直流电流!

网友E:
我花了八十块钱买了个100A的直流电流表,焊上公母电池接头,直接测电池输出电流。
测得的应该是电流的平均值。
100A,从八九安培的小飞机到比较大的都能测得可以接受的精度了。

网友F:
我买了个交流,直流钳表。80左右。用直流档直接钳住电池红线就能正确读出耗电量。拔除马达线,其他部件的总耗电量是很小的。

网友G:
线的号数越小线越粗。
18A的就是18#的线
25A----------16#
30A-----------16#
40A------------16#
60A/80A-------14#
100A/120A-----12#
你可以直接把万用表串到输入端,电机要带负载测试才有意义。UBEC的电流不会超过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