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CAT-淘宝双发测试中

楼主(2009-09-13):
幽灵CAT ,原配双电机驱动:FSD380—2858,kv2881,70A原配电调,,6S2p二手锂铁电池
1、第一次双绿色透明桨,四叶全断。
2、采用淘宝35正反桨,断两叶。
3、采用双原配铜桨,GPS测速75(发生翻船,等候15分钟,漂回岸边)。
4、采用40淘宝碳桨,烧电调一个。
5、灾难发生:先测试救援船,其实也是条O船,玩得起劲,上了6S2P电,37铜桨,并将GPS放了进去。可能是船桨大,kv低,反扭太大,钻入水中不见踪影,最少数十秒后,船尖漏出,半分钟后沉了!O船没了,没心情测试了。损失10年前老玻璃钢船壳,FSD3674电机及水冷,200A杂牌电调,接收、舵机、舵、压水板,水刀......郁闷!!
6、请问幽灵CAT配双,速度到多少?采用正反桨能提高多少?

下次准备配双200A电调+强制水冷(淘宝小抽水泵)+8S2P,期待能破百。

网友:
换双B3660 电机方有破百可能

楼主:
双B3660放不进去,即便硬塞进去了,也没有水冷套管的空间了。准备换加长的FSD380—2868试试。

网友:
CAT跑双车最好用正,反浆配对使用,跑起来船体比较平衡,如果用B2868(2000~2700KV)最好配436/3浆

楼主:
呵呵,哪里能找到铜的正反桨呀?我的35、39正反桨已经断了三对了,都是碳素桨。
楼上的调试过的双发最快多少?

楼主:
谢谢7楼,谁知道哪里有反软轴?

网友:
2个3660 再来个2P 还强制水冷,估计船都要沉了。。。。

网友(2009-10-22):
太高了!

不爆来找我!

网友:
所以我从来不建议找我买船的模友买双动力的幽灵

网友:
嘻嘻!我的双发也快好啦!配置是B3660  2300KV*2   120A电调*2   436/3老虎铝浆,到时候跑跑看看效果咯!

网友:
双发是否还存在左右推力平衡的问题?突然想起前两天看过一个老魔的帖子,说当年还有哪个老大用陀螺仪来做舵位修正来着?

网友:
应该会有偏差的吧!到时候微调舵角吧

网友:
如果左右两套动力系统的推力都在工作状态下的话,就不需要担心偏向的问题,本身CAT的船体就有很强的直线航行性,在实际航行中,就出现过在失去单边动力下,船体仍然能够走出直线的情况,但要注意的是双机中会有一边,电机,电调,电池发热严重,就要注意了,要小心烧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