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是这样坠毁的!

楼主(2009-09-14):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7566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 我的飞机啊 现在看了还真有点心痛了~ 当时撞了以后 看这飞机成了N块 也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直接火葬 愿它在天堂能继续翱翔.....

网友B:
视频审合中。。。。
唉。。又烧飞机!

网友C:
到底怎么坠毁的,没看清楚,lz描述一下

网友:
尸体啥样的,看看嘛!~

网友D:
撞得真准啊,不过涵道机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E:
摄影师怎么不继续跟踪呢?后来的情况都不知道。

网友F:
摄影师真不敬业,撞的镜头没拍清楚。
又不跟拍。

网友G:
 所以说::要平稳飞行...
俺的 E016 老是左漂,,俺这就做技术改装,,搞个上下两个大桨...

网友H:
声音好熟悉哦!

网友A:
我不是lz 但飞机是我飞的 lz摄的像~ 飞机炸机原因是 没看见路旁边新种上的树 没有枝叶 远处看不清楚 然后想着在摄像 要飞低点 一个分神.撞上了........那个声音~

网友I:
老虎皮在哪买的?

网友J:
用几S电池飞的?速度不慢啊。改过啦?

网友K:
重头再来!

网友L:
我前天炸掉edge540也是相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