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与有刷马达的区别

楼主(2009-09-14):
在无刷马达内部转动的为永久性强磁铁,磁铁外围缠绕着线圈,电流流经外围的线圈会产生强磁场,并与内部的磁铁产生作用力,进而带动马达高速旋转。

无刷马达 VS 有刷马达

    普通的碳刷马达在通电运转时,碳刷与铜头的接触面会产生一些电火花也会造成铜头与碳刷的磨损,亦造成电流的损耗。而无刷马达就是针对有刷马达的这项缺点改进的,没有任何磨损与损耗。因而将每一分电力做到了最有效的应用。

   另外、有刷马达在通电后,高速运转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杂讯会干扰无线遥控电波的传送与接收,所以有刷马达的后盖上通常会焊接电容,以削弱杂讯干扰.而无刷马达则不需要安装电容就可降低噪音、干扰的现象。

     从以上对比中我们会发现无刷马达拥有更大的动力、更长的飞行时间、更高的使用效率、更长的使用寿命等。这就是无刷马达的优点

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的区别是是否配置有常用的电刷-换向器。有刷直流电机的换向一直是通过石墨电刷与安装在转子上的环形换向器相接触来实现的。

    而无刷电机则通过霍尔传感器把转子位置反馈回控制电路,使其能够获知电机相位换向的准确时间。大多数无刷电机生产商生产的电机都具有三个霍尔效应定位传感器。由于无刷电机没有电刷,故也没有相关接口,因此更干净,噪声更小,事实上无需维护,寿命更长。

网友A:
能解释一下无刷的KV值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无刷的KV值是由什么决定的?
KV值我不懂,从网上搜了一些,你看下是否对你有帮助

模型无刷电机的参数指标,除了外形尺寸(外径、长度、轴径等)、重量、电压范围、空载电流、最大电流等参数外,还少不了一个重要指标--KV值,这个数值是无刷电机独有的一个性能参数,是判断无刷电机性能特点的一个重要数据。
KV值定义
  无刷电机KV值定义为 转速/V,意思为输入电压增加1伏特,无刷电机空转转速增加的转速值。总这个定义来看,我们能知道,无刷电机电压的输入与电机空转转速是遵循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的。
KV值的意义
  无刷电机的意义不只是说明电机转速与电压成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还对于电机的性能有一个开阔性的表示。 用过无刷电机的朋友大都有这种感觉,同级别(外径)的无刷电机,外转子的和内转子的通电比较一下,会发觉外转子电机扭力大一些,要“硬”一些,内转子电机扭力稍微小一些,要“软”一些,一看电机参数,外转子电机KV值800多,内转子电机1000多到2000多。再看一下转速,内转子电机的转速明显高于外转子电机。其实这些特性都与KV值有关,按照KV值的定义来解释,无刷电机的空转极速,是KV值乘以输入的电压,这也就解释了内转子电机的转速为什么高于外转子无刷电机。 就扭力特性来看,KV值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电机扭力性能,拿外转子电机来说,电机的空载极速一般般,但是加上负载(例如螺旋桨)后,其极速降落到空载极速的60%-70%,但是拿同级别的内转子电机来测试的话,其带负载的转速只能到其空载极速的30%-40%,这明显体现出这两种电机的扭力特性差别,内转子电机的带负载的能力相对较低,为了满足扭力做功,内转子电机必需自行降速,增加通过电流,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电机的输出功率就增加了,内转子电机的这种扭力特性也体现在具体的应用上,以前不少轻型泡沫固定翼飞机,最初都用的是内转子无刷电机,但是因为扭力特性的缘故,飞机螺旋桨并不是直接连接在电机上(非直驱),而是增加了一个减速齿轮组,为的就是改善内转子电机的扭力性能。 同系列同外形尺寸的无刷电机,KV值也能区别电机的特性,比如 B3674 内转子电机,一个KV值是1860,一个KV值是2075,那第一个电机的扭力就要大一些,峰值做工电流就相对小一些;第二个电机的技术高一些,但是扭力特性就比第一个电机要差,峰值电流就会更大一些。

网友:
很专业啊

网友B:
坦克上不适用无刷.无刷和飞机是绝配,坦克是有刷的天下,

网友:
毛刷更適合坦克作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坦克上不适用无刷.无刷和飞机是绝配,坦克是有刷的天下,
坦克可用低KV值外转子无刷。

网友(2009-12-25):
1/16的车还是有刷吧,那高频叫真让人受不了.有刷配个好电调一样牛叉.安逸!

网友:
可以配个攀爬车无刷套装

网友:
一套无刷套装,比一辆金属版的坦克还值钱。。这是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上次。。。买了双拖鞋9块钱,鞋底橡胶坏了,去换,修鞋的说要10块钱。。我说大哥,我这个鞋才9块钱,换鞋底10块钱,我很没面子,能不能算我9块钱就行了?结果人家不让。。。 ,现在还穿着鞋底10块钱的9元拖鞋。。。

网友:
LZ真是大家的“营养师”啊!!!

网友:
无刷电机 分两种 有感的 和 无感的

车模上要用有感的 就是楼主描述的那种有霍尔元件的 他能感知转子位置 来确定电流方向 所以即使阻力大也能一直提供正向力

空模上用的都是无感的 启动扭矩小 而且如果启动时阻力大 转子不能在应该的时间里转到相应的位置 而电流方向到了时间就反向了 力的方向就不对了 变成了周期力 转子就会转不起来 一直抖动

现在也有些低端车模用无感的 主要是用高转速 大减速 启动时阻力小 也能用 但顶端车模用的 肯定是有感的

大概是这样 具体百度一下 应该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