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选择的求助

楼主(2009-09-14):
450用的325桨,请大家推荐下质量过的去又不是贵的离谱的。木头,玻纤,炭的不限。为避免广告嫌疑,提到商家名字或者购买连接的请PM。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新手,刚悬停练习的上木桨,便宜且强度小,打到什么东西也相对好点,悬停差不多可以不炸机了上玻纤桨,飞到航线差不多要翻和倒飞了上碳桨。玻纤桨也可以普通翻与倒飞的,暴力的3D一定要碳桨。

网友B:
我用的是淘宝上淘的红白玻纤浆,挺好用,炸几次机都没事,且不贵,20多一对。

网友C:
请问325桨是多大尺寸的?和常说的x0x0桨怎么区别?

网友D:
20几元的玻纤浆

网友E:
我目前还在用九元的木浆。

网友F:
新手悬停还是木浆好,损失会少一点,但是要注意桨的质量~

网友G:
倒飞仍用桨根打了502的已小炸过几次缠满了透明胶布的9元木桨的低调飘过~~~~~~~~~~

网友H:
有条件用碳纤的 效率高 飞行品质好
省点钱就用烤漆3d木桨 保护旋翼头
刚买了安大的烤漆木桨 看上去成色不错 还没飞过

网友H:
练到3d阶段 就别用玻纤了 摔的旋翼头受不了

网友I:
飞越的40元碳浆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