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A6都是怎么散热的

楼主(2009-09-14):
我用A6充A123感觉很热,怕烧坏了,请教大家都怎么散热

网友:
竖着放吧?我a6还没买呢,正在纠结中,三个充电器不够用,哎

楼主:
楼上多少块电池
我想加个风散不知道怎么加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KT板做个平台,然后安放一个电脑电源风扇(最好改370电机,3.7V锂电供电),平台上挖4个洞刚好放进去A6的4个脚(一来定位,二来这样A6可以贴紧KT板利于抽风)。这样的话6S8A充电都不会太热。

楼主:
在原来风散底下加个风散,要是两个风散都转的情况是不是影响效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