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用的150A电调25V的+4275 2200KV电机能否改造成船 ...
请问车用的150A电调25V的+4275 2200KV电机能否改造成船用?

楼主(2009-09-14):
家里有闲置的150A车用电调和4275 2200KV
电机
,我想利用起来改造在CAT上跑,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水冷?并且2200KV的电机适合用多大的浆和供电?
请改过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请提供电调、电机的图片和电调的尺寸和电机的尺寸。一般来说都可以改的。

楼主:
电机直径42的,电调因为带着散热风扇,实际上是一块板子。散热水冷是不是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