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哈GP750的感度问题

楼主(2009-09-14):
我的450jj,gp750+520,现在我可以大胆的说401的大势已去了
在没有调中立点(指的是没有一会非锁尾,一会锁尾的那种准确的方式调),当然在开机的时候陀螺自己找了中立点(我承认我不会调401的中立点)
锁尾真的跟棍子差不多
觉得大跌眼镜的是,怎么感度到58、59左右感度就够了,再高哪怕是62就开始追尾了
请教一下大家的450机子gp750的感度是多少,难道是的设定问题或是中立没有调的原因吗

******************我是分割线*********************

当我调好中立点:在非锁尾下,不追尾,尾巴不漂移
然后再到锁尾下,不追尾,尾巴不漂移,我再看感度,还是这个数字附近,上到62左右就追尾

大家的情况如何呢?谢谢,对了,我的控是T8

网友:
鎖好就是,不管几度

网友:
GP750陀螺仪我有2个,一个是250上,一个450SPORT上,LZ这种调法是在非锁尾下找中立点,此调法对错尚无定论。尾桨是负角度的中立点,对于yt450SPOR和250 3D飞行是不可取的,无风不3D勉强可以,但对舵机会损耗很大,温度较高,定速航线也是有失控危险的,因为中立点在尾桨负角度的话,锁尾反应使尾桨跑到正角度行程就长了,YT的原装舵机是对付不了的,我很肯定的高空风一吹,尾巴是锁不住的,实践我已得到结果。可能反应比YT舵机更加快,力量更大的舵机可能可以。YT舵机只能0度尾桨中立点。250是最明显的,450稍微好点。振动处理稍好点,JR控都可到80不甩尾巴,F控不知道,一般73没问题。73感度都甩的机则要卸甲调试换件了。建议LZ 0度中立点试试效果。

网友:
为啥都怎么在意感度值呢?
这个要和飞机,遥控,中立点都有关的,我也感觉锁好了就是,管他多少

网友A:
感度值在40-90之间都是基本正常的,个人认为控制在60-80是最理想的
如果感度低于40%仍有追踪现象,需要调短舵机摇臂长度。
如果感度高于90%仍无追踪现象,需要加大舵机摇臂长度。

网友:
我的是75(一般模式)65(3d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值在40-90之间都是基本正常的,个人认为控制在60-80是最理想的
如果感度低于40%仍有追踪现象,需要调短舵机摇臂长度。
如果感度高于90%仍无追踪现象,需要加大舵机摇臂长度。

  兄弟此话精辟呀

网友:
灵敏度高的陀螺仪,当然只要很低的感度,我用pg-800只要30多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