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破费的朋友看过来-----垃圾台钻也能铣钢

楼主(2009-09-14):
垃圾台钻经简单改造。铣钢的效果:
5元钱在地摊上买的全新8mm端面铣刀,台钻最低转速(具体多少不知道:不知电机是几级;没计算变速比),进刀0.5mm。看图:

这是为垃圾十字钳配的赛铁,用4mm铣刀铣的斜孔。

这是为垃圾十字钳配的赛铁,用4mm铣刀铣的斜孔。

这个是原配的破赛铁

这个是原配的破赛铁

网友:
刀好一切都好.

网友:
垃圾台钻都行,那铣床就。。。。。

网友:
有使用价值的就不能是垃圾

网友A:
我花四元钱买了两把铣刀。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铣刀?如果是,这种铣刀主要用来干啥用?请研究生指教。

新的是8MM铣刀(3元),旧的是12MM的。不过12MM的铣刀有一个刃坏了一点(眼睛花,当时没有看出来)。

新的是8MM铣刀(3元),旧的是12MM的。不过12MM的铣刀有一个刃坏了一点(眼睛花,当时没有看出来)。

新旧搭配,干活不累(大的用来铣塑料应该没有问题吧?)。

新旧搭配,干活不累(大的用来铣塑料应该没有问题吧?)。.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花四元钱买了两把铣刀。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铣刀?如果是,这种铣刀主要用来干啥用?请研究生指教。

老工人太客气了。我也是半瓶子醋 。这种铣刀好像适用于铣槽,如果铣面好像效率不高。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高人指正 。
小台钻功率小、刚度差。所以就先用小直径铣刀试机。慢慢换大直径。

网友B:
面刀,槽刀是双刃的,不过随意了。

网友C:
钻夹头改铣还是不靠谱,换根ER刀杆做主轴,然后加上弹性夹头上铣刀会稳定很多!烟酒生有大米盖大房,怎么就不买个大铣来玩玩?

网友:
**取向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面刀,槽刀是双刃的,不过随意了。

   请教“细雨清风”:我的那个铣刀是不是叫“三个刃”的?是铣“面”还是铣“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细雨清风”:我的那个铣刀是不的?还是铣“槽”的?

你好,第一:是铣刀,第二:是叫“三个刃”第三:是铣“面”

网友:
2韧是键槽刀  3 4韧都是面铣~

网友:
铣床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夹头改铣还是不靠谱,换根ER刀杆做主轴,然后加上弹性夹头上铣刀会稳定很多!烟酒生有大米盖大房,怎么就不买个大铣来玩玩?

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动大手术的水平,钻夹头很结实,拆了几次都没拆下来。主轴的跳动在0.04mm,钻夹头的跳动就增大到0.09mm,还没加光杆测过,估计更大。先找找感觉、搞搞试验 。
盖大房的米就是靠这样省下来的  。

网友:
研究生还在搞钻改铣啊,上真铣吧!

网友:
钻改铣其实是**地狱第一步.热身热身:loveliness:
慢慢地对工件和物料有所要求.而又知道现在工具本身有限制
真正的铣床就会向你招手...研究生.研究生..你过来吧
研究生就向着铣床走过去.露出这面孔

楼主:
回楼上两位朋友:其实早就想买铣床了,只是型号还没定好。目前对“西湖”、“金丰”比较感兴趣(想买个相对好点的)。可是7045感觉有点大,小的又都是圆立柱。所以没动手。

网友:
我用相对差一点的,圆立柱。也很带劲!

网友D:
不错。老钻胜新铣呀。。。。

网友E:
刀好是最重要的。

网友:
谢谢“细雨清风”和另外几个高手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老钻胜新铣呀。。。。

13的破钻质量可是不咋地 。也是灌了水泥并且加了螺旋升降装置。
最近老没见露面,又忙活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好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用铣刀,也不知好坏。敲击的声音很脆,与普通钻头的材质肯定不一样。
一楼的图铣的是20×20的机夹车刀柄,效率很低。不知是垃圾钻不行还是车刀柄材质太硬。

网友:
介绍一下台钻?

网友:
很好,什么时候也学楼主,将那个破十字平口钳改造一番

楼主:
简单改造下,比原来强多了。

网友:
搞壹台X8120来用用应该不错的!!!哈哈。。。结实!

网友F:
引用 楼主:

13的破钻质量可是不咋地 。也是灌了水泥并且加了螺旋升降装置。
最近老没见露面,又忙活啥了?

游哥的铣加过水泥,螺旋升降不是加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游哥的铣加过水泥,螺旋升降不是加的哦。

是的,螺旋升降也是后加的。扩大了加工范围、增加紧固力。

网友C:
烟酒生我也要用钻改铣哦,改好了你也看看我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烟酒生我也要用钻改铣哦,改好了你也看看我改的!

老大改的一定厉害 ,我等着学习了。
我改这个钻的历程将近半年,想起来就干点。
参照老大D车床的进度,估计短期内看不到成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烟酒生我也要用钻改铣哦,改好了你也看看我改的!

网友(2012-12-31):
十字钳的间隙小就能铣钢了吗?还有啥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