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最近想做个船~~用轻木还是玻纤板好~~~~

楼主(2009-09-14):
说下优缺点,还有怎么购买~~~大概价位~~~~ 谢谢

网友A:
用玻璃布糊吧

网友B:
轻木强度不够,我做的鱼雷艇外壳用轻木条覆的,内外都又刷一层环氧加强。

网友C:
船现在用玻璃钢的比较多,轻木比玻纤轻,不过不耐撞,稍微进点水就会发霉。

楼主:
你们买的玻纤板都什么价钱??

网友D:
我也是新手,但是我不建议用玻纤板的(正确的一应该叫环氧板,玻璃布《中碱或无碱》+环氧树脂,热压成型=环氧玻璃纤维板)。建议还是糊玻璃钢船体(可任意塑型),如果LZ有米可碳纤维与玻璃布以2+1比例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