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RO机头缓慢向右。。。。

楼主(2009-09-14):
联系悬停,飞机自认为调的正常了,起来也很稳,就是在悬停的时候机头会慢慢的向右转,调了感度什么的没有用

新手,难道要我时不时修正一下机头吗

楼主:
找到XX了——若停懸時機頭會偏左,則調短尾舵連桿的長度,若機頭會偏右,則調長尾舵連桿的長度。

有用!

网友A:
是中立点没调好,你调拉杆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B:
换下尾轴和轴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中立点没调好,你调拉杆是一样的道理

舵机中立点的确不是90度,但是尾翼推杆是居中的。。。
感觉450pro的尾舵机和尾翼的距离太远了,那螺丝基本上都出来了。

昨天晚上ok了,刚刚又飞了一次,又开始慢慢右偏了   ,再放长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下尾轴和轴承看看

这个是看什么啊。。。。飞机是新的,很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中立点没调好,你调拉杆是一样的道理

重调中立点,这次真的好了!!!杆实在是放不出了

网友C:
重调中立点,这次真的好了!!!杆实在是放不出了
请教下是如何调中立点的。中立点在哪里啊?中立点的时候,两个尾桨是成一线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中立点的确不是90度,但是尾翼推杆是居中的。。。
感觉450pro的尾舵机和尾翼的距离太远了,那螺丝基本上都出来了。

昨天晚上ok了,刚刚又飞了一次,又开始慢慢右偏了   ,再放长点。。。 ...

就是这样的,那个尾杆太短了,再放的话就掉了,强烈建议出山寨改良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调中立点,这次真的好了!!!杆实在是放不出了
请教下是如何调中立点的。中立点在哪里啊?中立点的时候,两个尾桨是成一线的吗??

我是这样调的:开控,关锁尾模式,飞机上电,自检,ok后此时舵机处于中立状态,看尾桨的螺距是否是0度,0度就是两个桨和大桨90度垂直,左右都没有推力的状态;如果是0度,那么说明原来的调整是好的,不用调整;如果有角度,记下当前摇臂相对舵机的位置,飞机断电,用手扳尾翼到0度,记下调整后舵机移动的方向和距离,然后艰难的拆下舵机,卸下球头拉杆,拔出摇臂,飞机上电,再次使舵机中立(因为刚刚拆舵机、拔摇臂的时候可能会有偏移),自检完成后飞机断电,对照之前记录的原始方向和应该偏移的方向和距离调整摇臂然后安回舵机上(这个时候如果舵机安装在机身上、连上拉杆,上电舵机中立的时候尾桨应该是0度,不是的话重复上面的使之为0度),再艰难的装上舵机什么的,调整完成。

网友D:
看是什么陀螺了,有些陀螺就会有随机的左漂或右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是什么陀螺了,有些陀螺就会有随机的左漂或右漂

我的是gp750+ds52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gp750+ds520

GP750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750不会的

问题已解决,是我调的问题,见上

网友C:
请问下,调好后,尾巴可以保持多久的?

网友F:
遇到过类似问题,2.4G的控,重新对频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调好后,尾巴可以保持多久的?

看飞行情况,如果是室内扰流很小的话,10 秒左右没问题
室外根据你上下起伏还是会有点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类似问题,2.4G的控,重新对频后解决

不会把

网友:
才能稳定10秒钟啊,这不能叫稳定吧?论坛上不是有人说 可以笔直不动10分钟哦,
要是10秒的话,我的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