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要买什么东西?

楼主(2009-09-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买飞机送模拟器,模拟器软件G4,G3.5可以

网友:
首先,要有一台电脑,配置稍微好点的,不要太老。
然后需要模拟器硬件和软件。
RealFlight的G4.5不错,手感好,硬件+软件,全正版,就是太贵。

便宜的比如ESKY的0905A(只是硬件),加上运费大约100块,也能用。(软件自己下 载)
要想手感好,用你飞飞机的遥控器,接模拟线(买或DIY),自己装了软件也可以玩,不同的控和模拟线能支持的模拟器是不一样的。
还有些飞机,比如ESKY的LAMA,原装的控就可以用来模拟,而且带线,又能飞飞机,又能玩模拟,不用额外花钱。

关键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了。

网友:
新手推荐0905A

足够了。练好了上真机。模拟不要很好的。技术在于练习,不是模拟控要怎么好。真机要怎么好。(好飞机不包括入门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玩电直,在玩真机前想先试试模似器,用它来先练练手,不知需不需要先买个模拟器,如果要则买什么模拟器好?

还有那种模拟器软件比较接近真实?

控加解密狗,或者100多的专门遥控用的练习手柄。
个人经验,只有XTR的直机模拟最真实。固定翼效果也不错。目前有中文版,不需要这样那样破解的。
G4的直机仿真不行。场景多,固定翼多,占用系统资源大!
凤凰的直机效果不错!场景,飞机数量一般!
AEROFLY的运行太慢了~可能我电脑不行吧。
推荐XTR,目前XTR的一套线,我才卖28,还配所有转换头。四合一,上面4个软件的线。90。三合一,带手柄140。淘宝卖得不错,可以去看看。

网友B:
楼上,请教哈
ESKY的0404可以玩XTR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请教哈
ESKY的0404可以玩XTR么?

可以的。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网友:
貌似不可以的

网友:
太好了,
再一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