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请亚托大大和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9-14):
调机的时候,用手一掰,断了:funk: !能配的到吗?中联又没有坏,如果买一个的话,太不划算了!
请问大家,有单卖“定位插销”这个零件的吗(断了的那根我已经拔出来了) ?谢谢大家~

有二手的也行,我买了个飞越的中联想替换,拔不出来啊,都弄弯了,不过居然还没断,晕!
亚托这质量~我郁闷!

网友A:
可怜的楼主,把你飞越的送我吧。。。。 反正都弄弯了,^_^

网友:
YT的就是坚硬啊,宁折不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楼主,把你飞越的送我吧。。。。 反正都弄弯了,^_^

没有问题,只是有点弯,我已经掰直了!可是我的问题咋弄啊?

网友B:
简单。买个直径1.5MM的钻头,截成长度一样的装上去就可以了,1.5MM的钻头在淘宝上2块多钱可以买10根,

网友C:
好象和平衡杆刚丝一样 粗细吧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B:
简单。买个直径1.5MM的钻头,截成长度一样的装上去就可以了,1.5MM的钻头在淘宝上2块多钱可以买10根,
是辨法之一

网友:
用单车的轮子上面的那种钢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和平衡杆刚丝一样 粗细吧

不行啊,我刚量过了,平衡杆是1.96mm,插销杆是1.53mm!不知道自行车的钢丝是多少的?
这个东西真没有吗

网友:
我这东西也断过 没办法直接换的新中联

网友:
买个v3中联吧,爽很多

网友D:
爽你个头,rmb不是桔子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爽你个头,rmb不是桔子皮

幽默

网友:
爽你个头,rmb不是桔子皮

呵呵,好好笑的答复

网友:
楼主那个开价卖给我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