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遥控系统和视频系统的选择

楼主(2009-09-15):
最近筹备FPV和照片航拍

直机已经到货——风神50正在组装中——选直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高空定点照片航拍,兼顾FPV驾驶乐趣。

现在正在考虑遥控系统用2.4G还是PCM,视频传输是否用1.2G

视频传输方面,据说1.2G可以和2.4的遥控系统互不干扰,不知实际使用情况怎样?另外据说使用1.2G属于违法,不知是不是?

遥控方面,一般说法最好用PCM,据说才能真正和视频传输互不干扰,但作为FPV来说,又担心长距离飞行同频干扰的几率会大。

请广大同好参谋参谋

网友A:
用72M,PPM的接收机。
用1.2G视频传送,用800MW的。或者低一点。因为电直的空间细。容易干要接收机。(怕捉就不要玩了。)
我玩电固FPV。对电直不清楚,但如果你不用眼看电直。只能看屏幕你可以将飞机定点吗?相信要用的电子设备过千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2M,PPM的接收机。
用1.2G视频传送,用800MW的。或者低一点。因为电直的空间细。容易干要接收机。(怕捉就不要玩了。)
我玩电固FPV。对电直不清楚,但如果你不用眼看电直。只能看屏幕你可以将飞机定点吗?相信要 ...

油直,主要是想滞空时间长一点,照片的拍照对震动的要求低。
打算用平衡仪防倾翻,带GPS的OSD大概定位和导航,高空容忍一定范围内的飘移。

网友B:
独眼龙osd,lz可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眼龙osd,lz可能有用。

独眼龙这套OSD+返航能用于直机么?

网友:
班主,再不解决失控的问题,下次飞的时候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