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达人,c0618的皮带怎样连接好,有好方法请赐教。

楼主(2009-09-15):
各位达人,c0618的皮带怎样连接好,有好方法请赐教。

网友:
最方便 缝纫机 牛皮带 3元一条
或者pu带
麻烦但用的时间最长 拆主轴上三角带

楼主:
就是 缝纫机 牛皮带的连接不知用哪种较好的扣。

网友:
在两接头上搞两个小圆孔用钢丝穿进去,一般牛皮带上有个扣的看看老缝纫机上的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拆主轴用三角带,这样经用!

网友:
要学习就要先潜水

网友A:
用6mm的PU热合传动带,接头用打火机热合即可(接头热合部分,人力双手拉不断),各地机电市场有卖,1元6角/米,1米可做2个,接头热合前清除油污,

网友:
我是用了一根缝纫机的牛皮带,接头的地方用针穿线缝,要穿10多圈

网友(2010-04-01):
我年前800入台“阜新专用仪表厂”68年出厂的C0618A,年后已整理完工,可配这个三角皮带伤透了脑筋,跑遍了所有机电市场都找不到6MM宽的三角皮带,没办法花了80元买了根美国产“盖茨”7M825的广角带凑活用,由于广角带接触面太小,传动效率不够,最后偶遇一老机修指点:“你试试截面是圆形,直径6MM,材质是聚氨酯的热熔皮带”,我到市场一下就找到了,花了10元钱买了两米,回家一试很好用,噪音低,效率高,而且不用拆主轴。

网友:
我是用了一根缝纫机的牛皮带,接头的地方用iMM钢丝连接,效果很好

网友:
0618党很多

网友:
回楼主

0618车床的传动皮带普遍用脚踏缝纫机牛皮带,该皮带稍微松一点会造成打滑,紧一点就会造成接头断开,很烦。我在五金城专卖传动皮带店买的“聚氨脂”传动皮带,多种规格和长度可选。它的外形类似家用电动缝纫机电机皮带,背面没齿。我已用了3年一直很好。

网友B:
目前用的6mm的pu条,测试下来效果很不错,手是拉不断,而且闷车时自动打滑,连接更换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mm的PU热合传动带,接头用打火机热合即可(接头热合部分,人力双手拉不断),各地机电市场有卖,1元6角/米,1米可做2个,接头热合前清除油污,

很专业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的6mm的pu条,测试下来效果很不错,手是拉不断,而且闷车时自动打滑,连接更换也很方便

你们都是用6mm的吗?我最开始用了4mm的,效果不好,又换5mm的,这带就是容易打滑不太好弄